Paul, Chao @ Techware 请进

楼主:
您老就不用嗐起哄了, 我已没那个热情了, 倒是 LZ 您整理了很多 Blog, 嘉惠後进, 非常适合来做斑竹.

USB 来做 KITL 有 2 种做法, 1 种是走 Serial KITL, 另 1 种是走 ethernet RNDIS. 25 楼所言的 source code 是走 ethernet, 而 Samsung 一般而言是偏好 serial 的.

PC 端, 辨认 USB device 的种类是靠 ep0 的 class id, vendor id, device id. DNW 与 PB 用的是不同的, 所以要通知 PC 端 disconnect, 再重新 connect 时, PC 才会重新 query, 此时 device 端才会继续往下走, PB 才会辨认到有它要的 USB device.

Paul, Chao @ Techware

我按照 你的方法尝试后,还是不行。请问用USB SERIAL 调试KITL,还有可能在哪出现问题?   DNW 一直停留在 WAITING FOR CONNECT。

网友:
要打架不成  匪夷所思

网友:
我的也不可以!!!

网友:
没试过。。。。下一步再做

网友:
Ooo,我的可以

网友A:
我不知为什麽要指名,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会

请先将 usb cable 拔除後再重新插入, 看看会有什麽反应. 再从 pc 端的 device manager 看看有没有认到什麽 usb device attach.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帖子的第一句话没有看懂!

网友:
第一句话有点莫名其妙哈!

网友:
记得第一句话好像是Paul, Chao大牛对gooogleman说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为什麽要指名,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会

请先将 usb cable 拔除後再重新插入, 看看会有什麽反应. 再从 pc 端的 device manager 看看有没有认到什麽 usb device attach.

Paul, Chao @ Techware

就是pc 端的 device manager现在 不能 识别到USB 。我 用的是YLP2440的开发板,
在优龙的开发板上可以用USB进行下载,还可以与PC端进行activesync.但就是不能用来进行USB KITL。初步怀疑优龙提供的bsp包在USB上出现了 问题。

因为我用立宇泰的2440开发板是可以进行USB kitl。
所以想了解下  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USB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