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读值不稳定???

楼主:
问题见红色注释

驱动中的函数:(驱动肯定没问题的,是教程上自带的)
static ssize_t  s3c2440_18b20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len, loff_t *off)

{
   DS18B20PRO();
    *buf=sdata;    //温度值
        //printk("%d\n",xiaoshu);
        //printk("%d\n",sdata);
        return 1;
}
测试函数:
{fd = open("/dev/18b20", 0);
      if(fd < 0)
    {
        perror("Can't open /dev/18b20 \n");
        exit(1);
    }
   printf("open ds18b20 success \n");
   t= new QTimer(this);
   connect(t, SIGNAL(timeout()),this , SLOT(readTem()));
   t->start(1);// 问题:当延时增大时,温度传感器就不灵了,用烟头烤,读出的温度都不变。只有延时为1时才有变化????
}

void Tem::readTem()
{

   char  tmp;
   read(fd, &tmp , sizeof(char));

   printf("tmp is dd  %d\n",tmp);//问题出来了,这里的tmp偶尔会很大???

   }

网友:
为什么只读一个BYTE,貌似最低精度是9-bit。

网友:
Have you solved your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