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读取Excel文件?

楼主:
     wince里面根据Excel里的行和列 读取Excel文件的内容?有没有这方面的代码,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了!!
     不是打开Excel 是读里面的数值。

网友:
可能需要第三方的库才可以吧

网友:
高深,你到windows mobile板块搜索一下,之前有人问过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9/22/c42eb3e2-36c4-49e8-8164-8fdc8a839e8b.html
可惜也没人回答

网友:
应该需要一定的组件吧。没有试过,
网上有VC对excel的操作。
http://www.officexy.com/Articles/Outlook/OutlookVBA/2006102993747161.htm

网友:
什么库,能说说吗?

网友A:
搜了 mobile里面没找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 mobile里面没找到方法

那就是我记错了,可能不是wm板块,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吧 ,我肯定是有人问过的

网友:
方法找到了,依然感谢各位的帮忙!!
   将EXCEL经过转化为CSV文件,就可以和读文本一样的规律去读了,CSV文件采用逗号分隔字段

网友:
博主你好,看到你提的关于wince 如何读取Excel文件的问题,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可否把你实现的代码发我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