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可以用可控硅作为电源开关吗?
shang21ic
shang21ic

网友A(2009-02-21):
可以用可控硅作为电源开关吗?
只想控制10毫安的电流,为了节电,不用普通的机械继电器,可以用可控硅来实现吗?我只有单电压(没有负电压)。
可控硅
继电器

网友B:
毫无疑问,MOS管!
非用继电器的话也行,用那种磁保持的,但是一般都没有锁定装置,不抗震。
可控硅一般用于大电压、大电流的电力场合,比如电机的启动、关闭,现在已经有新型的直流可以关断的型号,不过还很少用的!它的特性就是高电压、大电流的电力场合。
三极管就不要考虑了,耗电,估计你那要很省电才行的

网友C:
MOS管能给集成电路例如单片机等供电吗?我想控制集成电路的供电。

网友D:
模拟开关的应用CD4067:
https://www.eeworld.com.cn/mndz/qtjs/200704/179.html

网友E:
和电压有关。电压低的就用模拟开关。电压高一点的就用MOSFET。交流220V用可控硅。

网友F:
如果电压不过零,你就没法关断,为何不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控制。

网友G:
感觉集成电路特别是单片机要求抗干扰比较好的电源,如果加一个MOS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H:
MOS管能给集成电路例如单片机等供电吗?我想控制集成电路的供电。一般的MOS管是用来给负载供电,给集成电路供电应该不行吧?

网友I:
难道你的MCU不能叫负载?

网友J:
晕倒。。。MOS管只是一个器件,它是不可能对你的MCU有什么干扰的!
注重电路的软硬件设计,用你的设计去保证你的系统稳定、可靠的工作!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开发的产品,开始的一批连WDT都是不启动的,就是要看实际运行的稳定性将会如何。。。呵呵。

网友K:
为什么不可能?

网友L:
嗯,用个MOS管
其实楼主这里的用途也可以用三极管。
10ma 用个8050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