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中的DOMAIN ACCESS CONTROL疑问

楼主:
在读MMU初始化部分代码时,
有一句是: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相当于设置总共16个区域的访问权限吧,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就分成16个区间了?
这个是怎么推算过来的,还有每个区间对应的虚拟地址(或者说物理地址)是多大呢?

各位内存映射的达人们,指点一下俺噢~~~~~~~~。。

网友:
ls的兄弟,谢谢你的顶

我知道是代表16个区域的访问权限啊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就分出16个了,那每个区域又是代表多大了???

网友:
对了,顺便再请教一下

协处理寄存器CP15它的物理地址是多少,我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值吗?

顶呀

网友:
MMU_SetDomain(0x55555550,....
这里是不是每两位代表一个域标示啊? 看看数据手册啊!一看就明白了,不需要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顺便再请教一下

协处理寄存器CP15它的物理地址是多少,我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值吗?

顶呀
CP15没有物理地址...它不是RAM-MAPPED register,只能通过协处理指令访问
不过多数调试工具该可以读它的值

网友:
看你上个贴子,里面映射的时候不是写的很清楚,end - start不就是大小?

网友:
不是吧???

那16个区域是按什么划分的呢?

网友:
自己顶,期待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