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将大的组件放到user store里???

楼主:
看见一个朋友的博客里写着:将一些大的组件(如汉字)库放到user store(如SD卡、Flash等)来减少内核大小,这也是个好办法,NK加载时要到user store去加载,需要注意的是:在加载显示驱动前就要加载保存字体的存贮设备的驱动,否则中文字体不能加载。将字体保存到注册表保存的存贮设备上,因为该存贮设备驱动很早就加载了。没看懂,有会的吗?

网友:
这个功能我在模拟器上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
比如说你把相关文件放到某个FLASH的分区中,分区名是Storage card,WINCE启动过程中要保证尽可能早的加载FLASH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博客上有写。
通过更改字库文件组件及相关设置实现对NK进行裁剪

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
如果不考虑系统启动速度的话,裁剪效果应该很明显,不过最大的用处因是可更换字库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