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触摸不准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SAM9263Ek的开发板,触摸屏控制芯片是ads7843,Linux内核版本是2.6.20,前面接的一个320×240的屏,驱动正常,现在换成了一个800×600的屏,触摸的坐标不准,打印后发现一直在(65,90)附件。请问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需要校准呀

网友:
To ultrapro:
    谢谢,我会试一下!请问,在更换屏幕大小之后,一般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
我看到一个结构:
static struct ads7846_platform_data ads_info = {
        .model                        = 7843,
        .x_min        = 150,
        .x_max        = 3830,
        .y_min        = 190,
        .y_max        = 3830,
        .vref_delay_usecs        = 100,
        .x_plate_ohms                = 450,
        .y_plate_ohms                = 250,
        .pressure_max                = 15000,
        .debounce_max                = 1,
        .debounce_rep                = 0,
        .debounce_tol                = (~0),
        .get_pendown_state        = ads7843_pendown_state,
};
请问分别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
现在基本上找到原因了,ADS7843的spec上写,读一个数据是24个时钟周期,分为3段,每段8个时钟周期,第一段是写control byte,后两段才是读数据的。而我现在读到的数据是从写control byte的时候就开始读,所以读到的数据不对。但是导致这个的原因还不清楚,期望得到高人指点!

网友:
屏变了,x/y方向的电阻也会变,归一化到你新的尺寸时自然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