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draw\src\DDex1怎么编译成DDex1.exe?

楼主:
wince6.0下DDraw的sample应用程序
如题: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draw\src\DDex1怎么编译成DDex1.exe?
sources中编译为.lib,在命令行中输入:
cd 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draw\src\DDex1
build
编出了.lib,但是这个不是应用程序吗,怎么编出了.exe的程序?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那个路径下的sources文件的TARGETTYPE=LIBRARY改成TARGETTYPE=PROGRAM再buil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路径下的sources文件的TARGETTYPE=LIBRARY改成TARGETTYPE=PROGRAM再build

这样可以吗? 没具体这样试过,有机会试试看,MARK 、 、、

一般都是在VS2005或者2008里,新建工程时,会弹出一个工程对话框,里面有5个工程类型选择,可以选择DLL或者LIB,当然也可以选择应用程序,如果你想编译……

他的这个是WINCE的源代码,不是新建的工程,所以中间没选择类型那项,除非是在VS下建工程,然后把代码复制到所建工程的源文件中,但是太麻烦,有时候涉及到访问内容函数编译可能还出错,所以直接改SORUCES比较好。

网友:
楼主到这里下载吧,前两天刚编译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