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有UCOSII和没有操作系统两种情况下,性能怎么测试?

楼主:
   请问Arm用于处理通讯信息,主要是串口和以太的代码,那么请问,在有UCOSII和没有UCOSII两种情况下,性能上怎么分析,有哪些性能可以进行分析对比,比如速度,代码大小,时间效率(不知跟速度是否重复?)等等,用什么软件或工具来测试这些数据呢

网友:
感觉你这需求说到底,就是主要测试UCOS的任务切换与实时性的速度或者效率~
和你得代码有关系的地方就是根据你代码的特点更改一下操作系统的相关参数,也许能提高一点效率。
这样的话简单点就去查查UCOS的性能指标,稍微麻烦点的就修改下参数然后对照特定指标再自己测试一下吧~

网友:
首先,你也许说清楚了,但你根本就没了解清楚你自己究竟要做些什么~
其次,你觉得ucos上能有什么现成的软件么?就算有也是一段代码~
再次,你觉得你这需求是很普遍的么,也就是那种很多人都会用到的,能马上给你拿出代码和数据的么?
最后,我对你这需求的理解就是你所要的这一系列数据其实就是,UCOS本身消耗掉的那部分时间,也就是ucos性能测试的一些数据的延伸,你只要上google上简单的查一些关键字比如ucos性能测试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那些数据你不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辨别一下么?其中的测试方法里面不也会有详细的说明么?

网友:
是ARM7TDMI-S.我挺急的。有知道如何测试的,我想要数据。我的QQ273348939.在这里先行谢过!
恳请给与帮助。是自己写程序,还是有部分现成的程序,或者什么工具来进行测试。

网友:
不使用操作系统,只要程序写的合理,肯定比使用操作系统在速度,代码大小,时间效率都要好,但是操作系统可以让你脱离硬件,编写出更加复杂逻辑和功能的程序。就好象要计算“1+1”,给计算机的CPU编程计算,肯定比打开XP操作系统,再打开计算器计算要快的多,但是要让系统即能上网,又能听歌,当然在XP或Linux下实现比较容易。希望有帮助。

网友:
我说的很清楚了,如何获取数据?有什么现成的软件,还是自己编程?有没有人给一个这样的程序,我参考。是要数据,数据,不是强一些之类的没有意义的结果。

网友:
就你说的这点工作,使不使用操作系统,效果性能基本一样;使用RTOS和不用RTOS的主要区别大致几点:
1、使用RTOS程序设计复杂度提高,但是对于多任务的需求来说,使用起来却又比较方便;
2、实时性有区别,不用RTOS,对事件的响应快,反映事件比较固定和可控,有RTOS,受任务切换的最小调度时间控制,不会那么直观;
3、不使用RTOS,程序简单,容易稳定;有了OS,要考虑资源共享,调度,通讯等诸多问题,要求能力较高,否则系统不容易稳定。

网友:
这个没有现成的测试程序,自己写好了;不过你要的这些数据意义不大,因为和你的程序设计方法相关的,用不用OS,本质上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你要的这些数据,在有OS情况下和没OS情况下基本可以做到一致;虽然理论上有OS效率会低点,但是这点差别对你的应用来说是感觉不到的。

网友:
只能说你们没搞过项目,没有实际的经验,这些测试都是存在的。
虽然没有满意答案,毕竟你们回答了。心里苦了,我自己解决了。不过分还是要给你们。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