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如何知道一个模块是处于ROM中(可能也会在ROM中执行)
一条毛
一条毛

网友A(2009-02-07):
如何知道一个模块是处于ROM中(可能也会在ROM中执行)
如题,
和MODULEENTRY32的baseaddress有关吗?
模块
如何

网友B:
程序只能在RAM里面跑吧

网友C:
CE中ROM里的程序是在ROM里运行吗?谢

网友D:
模块只能在ROM中吧?运行时复制到RAM中运行而已。
你怎么会产生这个疑问的呢?

网友E:
明显只能在RAM里面吧。

网友F:
模块只能在ROM中吧?运行时复制到RAM中运行而已。
你怎么会产生这个疑问的呢?
是这样的,我想统计进程占用的内存数量,但是用不了GetProcessMemoryInfo,
我想把进程的heap和加载的module的加起来作为一个替代数字,但是算出来的结果比系统显示的要大很多,系统的内存管理那里出来的占用百分比是根据RAM来算的,于是我就有了这个疑问,是不是有些模块还是在ROM里?
像ceplayer这种rom里面的文件,会不会直接在ROM里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