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请问如何在带有TCP/IP的CDMA模块上实现MMS的收发呢?谢 ...
leefei77
leefei77

网友A(2009-04-09):
请问如何在带有TCP/IP的CDMA模块上实现MMS的收发呢?谢谢。
假如模块带有TCP/IP,那如何在它之上实现MMS的收发呢?调用打开TCP/IP连接的AT命令时,需要提供一个服务器IP,请问这个IP怎么获取呢?还有,这个IP是指WAP网关还是mms-relay服务器?请大概说明一下,谢谢。
服务器
CDMA模块
如何

网友:
很简单,你怎么还问?

网友B:
因为我刚接触这块,所以比较陌生了,呵呵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是不是我描述错了?

网友D:
换块支持TCP协议的模块吧,你想一个人把 TCP,MMS一锅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PS, 有模块直接支持MMS功能的~~

网友E:
老大 模块 实现 MMS 不是 一件 简单的事情,你去了解 下MMS发送的 原理,研究 下PUSH包 会有帮助的。

网友F:
WAP和MMS的文档我之前看过了些,从网上也找了些实现代码。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用CDMA模块的建立传输层(我估计是利用模块自带的TCP/IP功能),特别是不知道怎样获取服务器的IP。呵呵。

网友G:
现在出现新的情况,CDMA模块不支持TCP,要求在PPP之上(有错的话,请矫正)实现TCP。
请熟悉这块的兄弟在连接方面给点思路,不用说得太详细,不用解析MMS协议,多谢了。

网友H:
有些模块支持TCP、甚至MMS的,但速度上有局限的,因为模块内部CPU不够快。而我们要快速地处理
数据而且我们的模块没有TCP。所以要在模块外部来实现收发彩信。TCP至MMS都有开源,我现在就有些
代码。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建立连接和连接到什么服务器(IP是什么)。另,我从MMS WAP文档得知,
MMS是建立在WAP上的,使用TCP是否可以实现呢?我这个问题估计到等上几天才有人回答上了,呵呵。

网友I:
有些模块支持TCP、甚至MMS的,但速度上有局限的,因为模块内部CPU不够快。而我们要快速地处理
数据而且我们的模块没有TCP。所以要在模块外部来实现收发彩信。TCP至MMS都有开源,我现在就有些
代码。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建立连接和连接到什么服务器(IP是什么)。另,我从MMS WAP文档得知,
MMS是建立在WAP上的,使用TCP是否可以实现呢?我这个问题估计到等上几天才有人回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