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操作系统下记事本的容量是多大?

楼主:
好像操作系统有关
有人说win98下记事本有限制,2000下记事本没有限制了。。
不知道wince 5.0下是多少?有大虾知道吗?

网友:
是指记事本对应的buf吧?
没关注过,学习

网友A:
wince 5.0 的虚拟地址空间为:只能最多有32个进程,且每个进程只有32M的空间;
而WINCE 6.0则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在wince 5.0下,记事本的容量是有限的;32M
而到WINCE 6.0下,记事本的容量几乎可以认为无限制。2G

网友:
LZ不会要搞到几十上百M的记事本吧
 这么大的东西在WINCE6上打开都要半天。

网友:
wince5中大小我设置了一个58M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的虚拟地址空间为:只能最多有32个进程,且每个进程只有32M的空间;
而WINCE 6.0则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在wince 5.0下,记事本的容量是有限的;32M
而到WINCE 6.0下,记事本的容量几乎可以认为无限制。2G

在理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具体没测过,我们用的RAM才6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的虚拟地址空间为:只能最多有32个进程,且每个进程只有32M的空间;
而WINCE 6.0则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在wince 5.0下,记事本的容量是有限的;32M
而到WINCE 6.0下,记事本的容量几乎可以认为无限制。2G

分析得很好

网友:
记事本本来没什么限制。。。关键是,你预留的空间大小,比如在进程中开空间,你就得受进程空间大小、所剩余空间大小的影响~~~

网友:
你可以写个测试程序测试下嘛, 个人认为记事本的容量和进程的虚拟空间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的虚拟地址空间为:只能最多有32个进程,且每个进程只有32M的空间;
而WINCE 6.0则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在wince 5.0下,记事本的容量是有限的;32M
而到WINCE 6.0下,记事本的容量几乎可以认为无限制。2G

wince5 下应该小于32M
wince6 下应该小于1G

网友:
LPBYTE lpBuf = new BYTE[1024];
for(int i = 0; i < 1024 * 100; i++) {
    WriteFile(hFile, lpBuf, 1024, dwNumberOfBytesWritten, NULL);
}

网友:
WinCE6.0 可以管理2G的虚拟空间。

网友B:
wince5下面,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56MB,记事本打开文件的大小也应该是256MB,因为记事本打开文件不是一次性读取进来的,而是分批的,因此不会受32MB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5下面,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56MB,记事本打开文件的大小也应该是256MB,因为记事本打开文件不是一次性读取进来的,而是分批的,因此不会受32MB的限制。

我也觉得 和进程空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