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蓝牙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
    环境:
            (1).友善之臂公司提供的s3c2440板,及其usb蓝牙驱动(应该是wince自带的)。
            (2).5种免驱的蓝牙适配器,都在winxp上测试通过。
    问题:
             只有一种能正常工作,其余的4种可以查找到该蓝牙设备,但是客户端发起connect时就会出错,提示10061(用pda端的程序)或者10022(用pc端的程序)
    想请教:
           1.既然wince提供的usb蓝牙驱动能支持其中一种,但无法支持所有型号的免驱蓝牙适配器,是不是wince自带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2.哪位兄弟在别的厂家的arm板上测试过此类问题,如果没碰见此类问题,能否提供型号和厂家给我。
           2.是否能通过更换wince的usb蓝牙驱动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公司项目紧张,如有哪位兄弟能帮忙,不胜感激,除了分数之外,也可以选择其它的方式来酬谢!

网友:
发现那些不能用的芯片全是BCM2045,能用的是CW6626F,有谁在wince5.0上面用过BCM2045型号的蓝牙驱动?

网友:
问代理要

网友:
应该是驱动吧,CSR的芯片可以使用,但是BCM的芯片用不成,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不就是 串口   很简单啊

网友:
我的是CW6626F的也是无法使用啊!可是在WINCE4.2下BCM92045B3 ROM和CW6626F两种都可以使用,不找到那位高人能帮帮忙!!谢谢QQ:56528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