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救:flash驱动问题

楼主:
Flash由28F128J3变为S29GL128P
没有nand flash 具体要改哪些地方呀?
谢谢。。
仅仅是换flash的话可能只需要简单调节物理层的参数,甚至只需要调节一共有多少block,一个block多少page之类的参数就可以了。
这些物理层参数从哪里能看到呀?操作手册上我好像找不到。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NOR flash。
读无差别。
写需要根据spec判断写的时序指令是否需要修改,主要是eboot中更新eboot/nk时需要写到flash中。

对于烧录器需要确认是否支持。

网友:
找一份CFI标准来看看。
对照FLASH的DATASHEET来改驱动。

网友:
郁闷。。高手快来呀?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改这里?
// Start of the temporary sector buffer area (must match boot.bib definition).
//
#define FLASH_START                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
#define FLASH_CFG_START                (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0x00040000)
#define FLASH_BIN_START                (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0x00080000)
#define BLOCK_SAVE_START        0x83E30000
#define BLOCK_SAVE_LENGTH        0x00080000
#define LOADER_BIN_START        0x80078000
#define SECTBUFF_START                0x80077C00
#define SECTBUFF_SIZE                0x400
#define RAM_IMAGE_START                0x800B8000
#define MAX_DHCP_RETRY                3
#define NONE                        -1
#define EbootCFGMagicNumber        0x11232000
#define DEVICE_PCMCIA                0
#define DEVICE_CF                1
#define DEVICE_SMSC                2

#define BOOTME_INTERVAL           3    // Interval between BOOTMEs in seconds
#define MAX_BOOTME_CNT           25

#define EBOOT_VERSION_MAJOR  3
#define EBOOT_VERSION_MINOR  3

define LAUNCH_ON_SRE   0
#define FORCE_LAUNCH    1
#define FORCE_BREAK     2

#ifdef MIPS
#define BOOT_TYPE          -2
#elif i386
#define BOOT_TYPE         -4
#else
#define BOOT_TYPE          -1
#endif

#define FLASH_BLOCK_SIZE                0x00020000UL
#define FLASH_BLOCKS_PER_BANK        32UL
#define TOTAL_FLASH_BLOCKS                ((FLASH_END-FLASH_START)/FLASH_BLOCK_SIZE)
#define BOOT_FLASH_SIZE                        (32 * 1024 * 1024)        // 32MB boot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