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9线串口和5线串口 进行通讯的时候,只连接RXD  TXD  GND行不行呢??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三根就够了,
如果使用硬件控制,则可以使用另外几根。

网友:
具体看看你的串口驱动,
如果驱动 用了9线,
那么通讯就失败了
如果驱动只用 3线
那么通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三根就够了,
如果使用硬件控制,则可以使用另外几根。

支持!看你的需求!

网友:
看情况,如果只通讯数据,3根ok,

如果加入控制脚就必须9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