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时钟的频率

楼主:
我有一个A/D转换器,硬件手册上没有写要多大的时钟频率,但给了其它信息,但我不知道怎么算,请大虾们帮帮忙啊。
吞吐速率                200 ksps,VDD = 5V;75  ksps VDD = 2.7V
转换时间           10个时钟周期
模拟输入采样时间          1.5    时钟周期
6.2               保持最小时钟速率
MCP3002 启动采样后,电荷会被存储到采样电容中。
采样周期结束后,器件每接收到一个时钟脉冲就转换一
位。用户必须注意的是,如果采用较慢的时钟速率,采
样电容将在转换过程中释放电荷。在 85°C(最差条件)
下,若 VDD = 2.7V,器件将在 700μs 内保持采样电容不
释放电荷;若 VDD = 5V,则时间可延长至 1.5 ms。这意
味着当 VDD = 2.7V 时,发送采样周期所需的 1.5 个时
钟,以及实际转换所需的 10 个时钟的时间之和不得超
过 700 μs。如果不能满足此条件,就可能会使转换的线
性误差超过规定值。

网友:
我想知道吞吐速率的单位的完整意思,应该可以从这个和10+1.5 算出转换时间,从而算出频率。

网友:
已经知道了,在手册上写有,没仔细看手册的原因,2.7V为1.2M,5V为3.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