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下读写U盘的第一个扇区(进者有分)

楼主:
在Windows XP系统下,我通过如下代码(VB编写)
可实现向U盘(映射到我的XP系统下之后,磁盘目录为“K”)
的第一个扇区写入数据(这里写入的为0)
这样就破坏了U盘的引导程序(或者破话了U盘的文件系统)
使得U盘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代码如下,我已经验证过:
——————————————————————————
    Public Shared Function WriteUDisk(ByVal id As Byte) As String
        Dim ReturnStr As String = "ok"
        '<1>打开U盘并返回U盘的句柄
        Dim drivename As String = String.Concat("\\.\K", ":")

        Dim device As Integer = CreateFile(drivename,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0, 0)

        If 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e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打开U盘" + id.ToString + "错"
            Return ReturnStr
        End If

        '<2>定位写指针
        Dim MyPointer As Int32

        Try
            MyPointer = SetFilePointer(device, 0, 0, 0)
        Catch ex As Exceptio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定位U盘" + id.ToString + "指针错。" + ex.Message.ToString
            Return ReturnStr
        End Try

        '<2>写一个扇区的数据到U盘

        Dim MyByteNumber As Integer
        Dim bBuffer(511)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MyResult As Integer

        bBuffer(0) = CByte(Asc("S"))
        bBuffer(1) = CByte(Asc("J"))
        bBuffer(2) = CByte(Asc("M"))
        For i = 3 To 511
            bBuffer(i) = &H0
        Next

        Try
            MyResult = WriteFile(device, bBuffer(0), 512, MyByteNumber, 0)
        Catch ex As Exceptio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写U盘" + id.ToString + "错。" + ex.Message.ToString
            Return ReturnStr
        End Try

        'MyResult = FlushFileBuffers(device)

        If MyResult = 0 The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U盘" + id.ToString + "错。"
            Return ReturnStr
        Else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写U盘" + id.ToString + "成功。"
            Return ReturnStr
        End If

    End Function
End Class

——————————————————————————
同样的方法我想在Windows CE下实现,用Visual C++编写
或者用VB编写都已经试过了。都是在“操作文件指针”的时候就失败了。
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想请教各位大侠:
1> 是不是CE 和 XP在驱动层的差别的缘故,我要实现如上目的,
是否还需要在CE的驱动层,编写驱动函数来达到我
“向U盘第1个扇区写入数据”的操作
(注:我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加入了USB Storage Class Driver组件
,可以正常使用U盘)
2> 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操作,(非以.txt等文件形式读写),请给
小弟指点。分数不多,可以另加。多谢大家。
以下是我编写的CE下的代码:(分为VB,VC两种)
一 VC
——————————————————————————
void CURWDlg::OnBnClickedButton1()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LPDWORD lpFileSizeHigh;

        hFile = CreateFile(_T("DSK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WRITE_THROUGH, NULL);
        if (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在SD/MMC卡上创建文件失败!"));
                return;
        }
        else
        {
                MessageBox(_T("在SD/MMC卡上创建文件成功!"));
        }

        DWORD pFile=SetFilePointer(hFile,0,NULL,FILE_BEGIN);

        if(pFile == INVALID_SET_FILE_POINTER)
        {
                MessageBox(_T("指针定位失败!"));
        }
        else
        {
                MessageBox(_T("指针定位成功!"));
        }

        BYTE DataT[511];

        for(int i=0;i<512;i++)
        {
                DataT[i]=0x00;
        }

        DWORD ActNum;
        BOOL TF = WriteFile(hFile,&DataT[0],512,&ActNum,NULL);

        if(TF == TRUE)
        {
                MessageBox(_T("写文件成功!"));
        }
        else
        {
                MessageBox(_T("写文件失败!"));
        }

        CloseHandle(hFile);
}

——————————————————————————
二 VB
——————————————————————————
Public Shared Function WriteUDisk(ByVal id As Byte) As String
        Dim ReturnStr As String = "ok"
        '<1>打开U盘并返回U盘的句柄
        Dim drivename As String = String.Concat("DSK", id.ToString() + ":")

        'Dim device As Integer = CreateFile(drivename,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Or file_share_write, 0, open_existing, 0, 0)
        Dim device As Integer = CreateFile(drivename,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write, 0,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WRITE_THROUGH, 0)

        If 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e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打开U盘" + id.ToString + "错"
            Return ReturnStr
        End If

        '<2>定位写指针
        Dim MyPointer As Integer

        Try
            MyPointer = SetFilePointer(device, 0, 0, 0)
        Catch ex As Exceptio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定位U盘" + id.ToString + "指针错。" + ex.Message.ToString
            Return ReturnStr
        End Try

        If MyPointer = 0 The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定位U盘" + id.ToString + "错。"
            Return ReturnStr
        End If

        '<2>写一个扇区的数据到U盘
        Dim bBuffer(511) As Byte
        Dim MyByteNumber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Dim MyResult As Integer

        bBuffer(0) = CByte(Asc("S"))
        bBuffer(1) = CByte(Asc("J"))
        bBuffer(2) = CByte(Asc("M"))
        For i = 3 To 511
            bBuffer(i) = &HFF
        Next

        Try
            MyResult = WriteFile(device, bBuffer(0), 512, MyByteNumber, 0)
        Catch ex As Exceptio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写U盘" + id.ToString + "指令错。" + ex.Message.ToString
            Return ReturnStr
        End Try

        If MyResult = 0 Then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写U盘" + id.ToString + "错。"
            Return ReturnStr
        Else
            CloseHandle(device)
            ReturnStr = "写U盘" + id.ToString + "成功。"
            Return ReturnStr
        End If

    End Function

网友:
谢谢,正在研究有关东西呢

网友:
关注一下,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E里没有实现seek操作...SetFilePointer只是一个空函数..

这个函数,我在以文件的形式操作的时候是管用的
然后写入数据
可以成功,之后调用SetFilePointer
移动指针,写入数据
都是可以实现的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B:
读那里干嘛?那里估计存着MBR,写了还得了啊,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C:
你的win7 哪个版本的啊?
实在不行,到网上找个第三方软件,做web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win7 哪个版本的啊?
实在不行,到网上找个第三方软件,做web服务器

老兄会错帖子了吧。

网友:
暂时不懂,顶下

网友:
不同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有差异。

用 DeviceIoControl 函数发送 Mass storage device bulk SCSI 协议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E里没有实现seek操作...SetFilePointer只是一个空函数..

这个函数,我在以文件的形式操作的时候是管用的
然后写入数据
可以成功,之后调用SetFilePointer
移动指针,写入数据
都是可以实现的
——————————————————————————
JOYZML(菜鸟朱铭雷)

建立a.txt以及对其进行操作, 都是调用的fat的驱动进行操作的.

我又看了下SD卡驱动的代码, 确实对SD卡的直接读写以及定位都是未实现的..
// The function Not supported.
DWORD SCR_Read(DWORD Handle, LP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return 0;}
DWORD SCR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return 0;}
DWORD SCR_Seek(DWORD Handle, long lDistance, DWORD dwMoveMethod){return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那里干嘛?那里估计存着MBR,写了还得了啊,肯定不能用了。

一军队科研的朋友要这么做。我也不清楚具体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E里没有实现seek操作...SetFilePointer只是一个空函数..

这个函数,我在以文件的形式操作的时候是管用的
然后写入数据
可以成功,之后调用SetFilePointer
移动指针,写入数据
都是可以实现的
——————————————————————————
JOYZML(菜鸟朱铭雷)

建立a.txt以及对其进行操作, 都是调用的fat的驱动进行操作的.

我又看了下SD卡驱动的代码, 确实对SD卡的直接读写以及定位都是未实现的..
// The function Not supported.
DWORD SCR_Read(DWORD Handle, LP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return 0;}
DWORD SCR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return 0;}
DWORD SCR_Seek(DWORD Handle, long lDistance, DWORD dwMoveMethod){return 0;}

恩。我也去看了下这段代码。
——————————————————————————
// The function Not supported.
DWORD SCR_Read(DWORD Handle, LP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return 0;}
DWORD SCR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return 0;}
DWORD SCR_Seek(DWORD Handle, long lDistance, DWORD dwMoveMethod){return 0;}
——————————————————————————
Not suppor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