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CPI指令是如何影响进位标志位C的?

楼主:
程序如下BRLO(line 36)指令是根据进位标志C跳转的,它前面的CPI指令是如何影响到进位标志位C和零标志位Z来影响程序
流程的?r1初始值为0

avr034C:        ldi        YL, 0x5F                ; 034C E5CF
                ldi        YH, 0x04                ; 034D E0D4
                out        SPH, YH                ; 034E BFDE
                out        SPL, YL                ; 034F BFCD
                sts        0x00EC, r1        ; 0350 9210 00EC
                sts        0x00E8, r1        ; 0352 9210 00E8
                sts        0x00CC, r1        ; 0354 9210 00CC
                ldi        r18, 0xCE                ; 0356 EC2E
                ldi        r19, 0x00                ; 0357 E030
                ser        r25                ; 0358 EF9F
                ldi        r24, 0x00                ; 0359 E080
avr035A:        movw        ZH:ZL, r19:r18                ; 035A 01F9
                add        ZL, r24                ; 035B 0FE8
                adc        ZH, r1                ; 035C 1DF1
                st        Z, r25                ; 035D 8390
                subi        r24, 0xFF                ; 035E 5F8F
                cpi        r24, 0x14                ; 035F 3184
                brlo        avr035A                ; 0360 F3C8
                sts        0x00CC, r1        ; 0361 9210 00CC
                ldi        r18, 0xEF                ; 0363 EE2F
                ldi        r19, 0x00                ; 0364 E030
                ldi        r24, 0x00                ; 0365 E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 cpi? r24, 0x14是条比较命令,即r24的内容-立即数0x14,影响z,c,n,v,h,s标志位,
此时reg=0x35
楼主明白了吗,还不知道的话我再给你详细分析

我就是想问什么情况下会影响到这些标志

网友:
建议参考 datasheet atmega168

网友:
  cpi  r24, 0x14是条比较命令,即r24的内容-立即数0x14,影响z,c,n,v,h,s标志位,
此时reg=0x35
楼主明白了吗,还不知道的话我再给你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