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请帮忙解释一下R15的作用,是反馈吗?

网友:
具体作用:
在默认情况下,将三极管Q1的基极拉低,从而使其在默认状态时,三极管无法导通,从而保证默认情况蜂鸣器不会响。

这个R15的由于,是由于很多单片机在系统刚上电时,其对应的IO有可能是高阻态,可能会到三极管Q1在上电一瞬间,存在导通,从而使蜂鸣器乱响。
加上R15 就不会乱响了。

网友:
谢谢kyzf,很详细,讲得很明白

网友:
Ib分流的,没有反馈作用。

网友:
可能的作用:
1 防止漏电流导致误动作
2 改善开关特性

网友:
由于很多单片机在系统刚上电时,其对应的IO有可能是高阻态,可能会到三极管Q1在上电一瞬间,存在导通,从而使蜂鸣器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