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elay()过程中,出现软中断会怎么样 ?

楼主:
代码如下, 已知0x1c中断是个软定时中断, 每隔1/18秒执行一次

setvect(0x1c,new1cv);
...代码
delay(20); //延迟20ms
...代码

其中0x1c中断是一个软定时中断,如果程序在执行delay的20ms内, 正好0x1c中断到了,
程序是等着delay(20)执行完, 还是把delay中断掉,转而执行new1cv()函数呢 ?

网友:
“中断”难道是白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个问题:
1.中断优先级分配。
2.中断是否嵌套
正解

网友:
执行中断,执行完了,再跳回中断点,继续执行

网友:
有2个问题:
1.中断优先级分配。
2.中断是否嵌套

网友:
delay(20)不是原语,当然被打断,同时注意嵌套与优先级。

网友:
中断优先,被打断~

网友:
delay()是会被0x1c软定时中断掉的,运行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interrupt new1cv(...){
        printf("this is new1cv \n ");
}

int main(){
        clrscr();
        void interrupt (*old1cv)(...);
        old1cv=getvect(0x1c);
        setvect(0x1c,new1cv);
        delay(1000); //delay 1 second
        setvect(0x1c,old1cv);
        printf("setvect old1cv \n ");
        getchar();
        return 0;
}

网友:
是会被软中断打断的
Delay只是普通的程序执行过程,遇到中断无论优先级都会被中断,执行完中断之后方可返回继续执行

网友:
中途打断,故曰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会被软中断打断的
Delay只是普通的程序执行过程,遇到中断无论优先级都会被中断,执行完中断之后方可返回继续执行

同意如上
普通函数遇到中断,就会跳转到中断函数去执行了
执行完,再会到普通函数的中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