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需要汇编到什么程度?

楼主(2009-06-13):
嵌入式需要汇编到什么程度?
我汇编只到跑马灯的程度,是否还需要提高?
马上开始学了,准备中,希望过来人指点两句。谢谢。
希望
过来人
跑马灯

网友A:
需要到什么程序,看你从事的工作

网友B:
跟工作内容相关。

网友C:
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如果你能够很轻松的跑马灯了 那么就语言上的就足够了。
跑马灯至少熟悉了语言的大部分的指令语句的使用 和基本的程序编写方法
剩下的重点是理解各种硬件的结构 如果你是想汇编工作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想通过考试之类的话 那么我就不知道你们学校的要求了。
多写多练没有坏处的 但是要把重点放清楚
呵呵 个人见解

网友D:
如果用os的话,也就启动代码有一点汇编。。。

网友E:
一般来说比例不大,大部分都是使用C语言,初始化硬件的部分需要汇编。
如果效率要求特别高或者空间不够就使用汇编。看情况定。

网友F:
必须用汇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