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 PAP 协议握手失败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关于GPRS PAP 协议握手失败的问题
占用大侠一点时间,提个问题::请路过的,知道的高抬贵手,感谢不尽。我使用的是 西门子的MC39I 模块做通信终端
问题如下,我做的GPRS DTU 在拨号成功以后:APN 与我发送的数据如下,一下用 A -> M 代表apn向dut 发送数据;M -> A代表DTU向APN发送
A -> M : FF 03 C0 21 01 01 00 19 02 06 00 0A 00 00 05 06 XX XX XX XX 07 02 08 02 03 05 C2 23 05
M -> A : FF 03 C0 21 03 01 00 18 02 06 00 0A 00 00 05 06 XX XX XX XX 07 02 08 02 03 05 C2 23 05
A -> M : FF 03 C0 21 01 02 00 13 02 06 00 0A 00 00 05 06 XX XX XX XX 07 02 08
M -> A : FF 03 C0 21 04 02 00 13 02 06 00 0A 00 00 05 06 XX XX XX XX 07 02 08
A -> M : FF 03 C0 21 01 03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2 23
M -> A : FF 03 C0 21 04 03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2 23
A -> M : FF 03 C0 21 01 04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M -> A : FF 03 C0 21 02 04 00 0E 02 06 00 0A 00 00 03 04 C0 23
M -> A : FF 03 C0 21 01 00 00 0A 02 06 FF FF FF FF
此时通信指示等没隔一段时间闪亮,是GPRS通信模式下的状态,大约维持1-2分钟,APN返回一帧数据
A -> M :FF 03 C0 21 05 00 04
我上面是不是配置错误了,请指教,谢谢
问题
GPRS

网友A:
麻烦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B:
Send:7e,ff,03,c0,21,01,00,00,18,01,04,05,dc,02,06,00,0a,00,00,05,06,07,80,0d,ab,07,02,08,02,01,22,7e
Recv:7e,ff,03,c0,21,01,03,00,19,02,06,00,0a,00,00,07,02,08,02,05,06,f6,1e,6d,51,03,05,c2,23,05,0d,f6,0xfe
Send:7e,ff,03,c0,21,02,03,00,19,02,06,00,0a,00,00,07,02,08,02,05,06,f6,1e,6d,51,03,05,c2,23,05,0d,f6,...
Recv:7e,ff,03,c0,21,02,00,00,18,01,04,05,dc,02,06,00,0a,00,00,05,06,07,80,0d,ab,07,02,08,02,cd,cf,7e
试试看。。

网友C: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现在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连续发送一串UDP包给服务器,但是服务器始终没有收到,不知道问什么:
我发送的数据包大概是这样:
7E FF 03 00 21 45 00 ** 00 01 F0 00 80 0B ** ** 10 55 42 192 10 55 13 2 13 BB 0B 2B 00 0e
这里的**是数据长度 这里的** **是ip头部校验 验
** ** AB BD DH df ** ** 7E
****是UDP包校验 ** ** 数据校验
不知道我这样的UDP是不是有问题的啊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脑的防火墙已经关闭了;
然后你要确定你的IP首部和UDP首部填的是否正确;
若都正确就应该是怀疑校验和不对,在服务器上抓UDP包,若抓不到就是IP的校验不对,若抓的到,就是UDP的校验不对!!

网友E(2009-03-24):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UDP的校验和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