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启动问题

楼主:
用vivi出现booting the kernel然后没反映了:
具体如下

vivi> boot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1d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bon/2 init=nuxrc console=ttyS0"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网友:
看不出来。邦顶.

网友:
kernel有没有加载成功呀, 在kernel的入口放一个打印看是否kernel是否正常解压启动, 如果正常启动, 再看看
是不是参数不对, 如果没有正常启动,那就要看看是否是kernel image放的地址不对

网友:
booting需要的动作有:将kernel加载到一个sdram地址,然后跳转到该地址,之后就是kernel开始运行了。
要成功加载,必须确保读到sdram、地址、跳转都正确才行。

你可以加打印信息,看读到sdram的kernel是否正确(将读到的打印出来,跟镜像原文件比较)。看加载的地址是否正确。再看跳转执行是否正确(需要跟汇编了)。

网友:
信息太少了...

网友:
哦,内核没启动起来咯。
启动参数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