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无法创建smart device project ??

楼主:
安装了
vs2005
sp1
wince6.0 R2
.....
.....

我现在无法建立smart device工程,之前是可以的,现在不只为何不行了。

1、看到有人说是IE7的问题,可我用的是IE62、有人说要在注册表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t\PreApproved 下,
   添加一个新key: {D245F352-3F45-4516-B1E6-04608DA126CC}, 让IE 认为smart device VC++ wizard 是安全的。
我已经加了也是不能建立啊

网友:
LZ不好意思,没看你已经加了,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就是IE的问题

网友:
在internet options里面->高级->禁用脚本调试(不勾),就开启了。

不过也就跟到了这里,往下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看起来,你该做的都做了。确实比较奇怪。

网友:
楼上的,你是如何调试IE的"js"?

网友:
去看一下我发的文章,也是转的
http://hi.baidu.com/wxmilk/blog/item/d6361295550d07007bf480cb.html

网友:
以前装上IE8的第一个测试版就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唉,郁闷,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打开IE的js调试,发现common.js 4039行:
var bValid = (window.external.dte.VCLanguageManager.ValidateIdentifier(strCandidate) &&
             !window.external.dte.VCLanguageManager.IsReservedName(strCandidate));

window.external.dte
值是NULL,网上有人说是加载项有些没有启动,主要是Prowiz2的,我发现我的都启动了,可还是不行,上周还可以用呢,希望高手出来解答一下了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出现了如上问题,有高手帮忙解决吗?

网友:
Environment: VS2005 + CE6 R2 + IE8 beta
參考了之前的 註冊 registr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t\PreApproved\{D245F352-3F45-4516-B1E6-04608DA126CC}" ==> 一樣無法 new smart device project.
最後真的移除 IE8 beta 就可以了~ (now IE6)

网友:
我也發生這情況, 請問有哪為高手已經找到方法了嗎?
......

网友:
原來是 IE 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