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S3C2440对AT24C08读写的朋友的朋友看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最近由于想写一个基于Linux的AT24C08驱动程序,所要就先写了一下裸机的驱动,主要完成S3C2440通过IIC总线对AT24C08进行读、写操作,其中写有两种方式:1)指定地址写;2)页写;   而读有三种方式:1)读当前地址;2)读指定地址;3)页读方式。搞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一直还没有成功,都完全按其时序来书写程序的。由于本人没用仿真器,所以不知道这个程序错在什么地方。如果各位朋友有做过与我一样的程序,请送一个给小弟试试,看看是什么原因。
email:   sw_2006.1230@163.com
看了开发板(Mini2440)提供的例子,感觉是在什么地方抄的,在网上找到的都是与开发板提供的一样的例子,没有一个其它的,也不知道最初版本是谁写的,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还是什么原因,我感觉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在于rGPECON的设置上。因为IIC的SDA,SCL分别为GPE15与GPE14,而例程在进行GPIO口的初始化时为 rGPECON |= 0xA00000;  这不是把GPE14,GPE15设置为IIC端口,同时,GPE14,GPE15端口没有上端口上拉电阻,而例子中把rGEPUP 初始化为 rGPEUP |= 0xC000; 在2440中rGPEUP的有效位只为14位,这样初始有用吗?

下面是本人的代码,请给予指正。

/************************************************
*说明:本程序是S3C2440 IIC总线的一个简单的驱动程序
*     由于本程序比较简单,所以,在此不再进行说明,
*     有不懂的读者请自行阅读相关文档。
*
*     AT24C08 的地址格式为: 1 0 1 0 A2 P1 P0 W/R
*     A2为设备地址位、P1,P0为片内页寻址  LSB=0 写
*     LSB=1 读
*
*CPU          :S3C2440
*编译环境     :ADS1.2
*开发板       :MINI2440
*作者         :舒稳
*部门         : 长沙理工大学
*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               计算机07级04班
*最后修改时间 :开发中
************************************************/

#ifndef _MY_IIC_C_
#define _MY_IIC_C_

#include "../include/2440addr.h"
#include "../include/2440lib.h"
#include "../include/def.h"
#include "../include/My_IIC.h"

static int seave_gpecon;
/*用于保存GPECON的当前值,为恢复GPECON做准备*/

U8 write_buffer[16];
/*写缓冲区*/

U8 read_buffer[16];
/*读缓冲区*/

/*初始化GPIO*/
void
_init_gpio(void)
{
        seave_gpecon = rGPECON;

        rGPECON = 0xA0000000;
}

/*恢复GPIO口*/
void
_resume_gpio(void)
{
        rGPECON = seave_gpecon;
}

/*初始化IIC总线*/
void
_init_iic(void)
{
    /*
    *IIC应答使能有效、IICCLK = FPCLK/16、
    *清除挂取条件、 TXCLK = IICCLK/16
    */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IICSTAT = 0x10;
    rIICADD = 0x10;
    rIICLC = (1<<2)|(1);
}

/*
*写一个字节到指地址单元
*@device_address:从机地址
*@word_address:要写入的单元地址
*@data:要写入的数据
*/
/*通过测试*/
void
_byte_write(U8 device_address, U8 word_address, U8 data)
{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IICSTAT = (rIICSTAT & 0x0) | (0x1 << 7) | (0x1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rIICSTAT = 0xF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DS = word_address;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DS = data;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STAT = 0xD0;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

/*
*以页写的方式写入AT24C08中
*@device_address:从机地址
*@word_start_address:要写入的首地址
*@buffer_start_address:要写入的数据的缓冲区首地址
*/
/*通过测试*/
void _page_write(U8 device_address, U8 word_start_address,U8 *buffer_start_address)
{
        unsigned int i;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IICSTAT = (rIICSTAT & 0x0) | (0x1 << 7) | (0x1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rIICSTAT = 0xF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DS = word_start_address;
        while((rIICSTAT & 0x01) == 1);

        for(i = 0; i < 15; i ++){
                rIICDS = *(buffer_start_address + i);
                while((rIICSTAT & 0x01) == 1);
        }

        rIICDS = *(buffer_start_address + i);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STAT = 0xD0;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

/*
*读当前地址单元的内容
*@device_address:从机地址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
/*通过测试*/
U8
_current_address_read(U8 device_address)
{
        U8 data;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IICSTAT = (rIICSTAT &0x0) | (0x1 << 7) | (0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rIICSTAT = 0xB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CON = (0 << 7) | ( 0 << 6) | (0 << 5) | (0xF);
   data = rIICDS;

        rIICSTAT = 0x90;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eturn data;
}

/*
*读指定单元地址的内容
*@device_address:从机地址
*@word_address:指定的要读取的地址单元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
/*有误,需要修改*/
U8
_random_address_read(U8 device_address, U8 word_address)
{
    U8 data;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IICSTAT = (rIICSTAT & 0x0) | (0x1 << 7) | (0x1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 0xFE;
        rIICSTAT = 0xF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DS = word_address;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STAT = (rIICSTAT & 0x0) | (0x1 << 7) | (0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rIICSTAT = 0xB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CON = (0 << 7) | ( 0 << 6) | (0 << 5) | (0xF);
    data = rIICDS;

         rIICSTAT = 0x90;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eturn data;
}

/*
*以页读的方式进行读取
*@device_address:从机地址
*@word_address:起始地址
*@buffer_start_address:读取缓冲区首地址
*/
/*有误,需修改*/
void
_sequential_address_read(U8 device_address,U8 word_address,U8 *buffer_start_address)
{
        unsigned i;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rIICSTAT = (rIICSTAT & 0x0) | (0x1 << 7) | (0x1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 0xFE;
        rIICSTAT = 0xF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DS = word_address;
        while((rIICSTAT & 0x01) == 1);

        rIICSTAT = (rIICSTAT & 0x0) | (0x1 << 7) | (0 << 6);
        rIICDS  = device_address;
        rIICSTAT = 0x90;
        while((rIICSTAT & 0x01) == 1);

        for(i = 0; i < 15; i ++){
                *(buffer_start_address + i) = rIICDS;
                _delay_time(3);
        }

   rIICCON = (0 << 7) | ( 0 << 6) | (0 << 5) | (0xF);
        *(buffer_start_address + i) = rIICDS;

        rIICSTAT = 0x90;
        rIICCON = (1 << 7) | ( 0 << 6) | (0 << 5) | (0xF);
}

/*
*进行一小段延时
*@delay_time:要进行的延时
*/
void
_delay_time(unsigned int delay_time)
{
        while(delay_time --);
}

/*测试程序*/
void
_test_iic(void)
{
        char i;

        /*实始化读 写缓冲区*/
        for( i = 0; i < 16; i ++){
                *(write_buffer + i) = i * 2;
                *(read_buffer + i )= 0;
                }

        /*下面为测试按页写测试*/

        _page_write(DEVICE_ADDRESS_WRITE,0,write_buffer);
        _delay_time(500);

         for(i = 0; i < 16; i ++){
      Uart_Printf("%d     %d     %d\n",i + 1,_random_address_read(DEVICE_ADDRESS_READ,i),_current_address_read(DEVICE_ADDRESS_READ));
      _delay_time(500);

      }

        for(i = 0; i < 16; i ++){
          _byte_write(DEVICE_ADDRESS_WRITE, i,i * 3);
         _delay_time(500);

         }

         for(i = 0; i < 16; i ++){
      Uart_Printf("%d     %d     %d\n",i + 1,_random_address_read(DEVICE_ADDRESS_READ,i),_current_address_read(DEVICE_ADDRESS_READ));
      _delay_time(500);

      }

        /*下面为测试按页读*/
        _sequential_address_read(DEVICE_ADDRESS_READ,0,read_buffer);
        _delay_time(500);

        for(i = 0; i < 16; i ++)
                Uart_Printf("%d  %d\n",i + 1,*(read_buffer + i));

        Uart_Printf("\n");
}

#endif

/************************************************
||
||
||
||            END My_IIC.c
||
||
||
************************************************/

网友:
没仿真器,调试起来的确会有点麻烦,不过楼主你可以用LED来辨识程序运行流程,在关键分支的地方,显示一个LED。就知道他完整的流程了。判断问题所在。用IO的高低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就算没有LED拿几个IO做状态机也好啊。

网友:
多半是优化掉了,把定义加上volatil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