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驱动

楼主(2010-03-02):
关于串口驱动
个人理解 微软显示串口驱动的MDD层 自己要实现PDD层
今天在PB5.0下看到这个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中有一个SERPDDCM文件夹 看名字好像是串口驱动的PDD 想问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如果是PDD 那写串口驱动还需要做些什么?
PUBLIC
文件夹
微软

网友A: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中的SERPDDCM文件夹是串口的样例,具体的pdd层驱动需要用户自己在BSP中开发

网友B:
那部分可能是PDD层的一个框架范例吧

网友C:
我也觉得可能是框架范例

网友D:
如果你是用x86的板子,"SysIntr"=dword:14,因为串口1的物理中断号是IRQ4,而逻辑中断是根据物理中断号得到的,IRQ+SYSINTR_FIRMWARE得到的,SYSINTR_FIRMWARE是0x10,所以,SysIntr是0X14,修改为其他值的话,物理中断与系统逻辑中断对应不上了,就不能工作了。SYSINTR_FIRMWARE在PUBLIC\COMMON\OAK\INC\nkintr.h文件中定义的。

网友E:
那个样例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呢?
在我的BSP包中 没有串口驱动的代码
可是改一下关于串口的注册表 串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下面是注册表的一部分
IF BSP_SERIAL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1]
"SysIntr"=dword:14
"IoBase"=dword:03F8
"IoLen"=dword:8
"DeviceArrayIndex"=dword:0
"Prefix"="COM"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ll"="Com1655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不太理解 这个串口驱动到底是哪来的?
还有注册表中的SysIntr应该是逻辑中断吧 这个值是不是系统自动分配的呢?
这里的"SysIntr"=dword:14 改动下让它等于其它值 就不好用了 为什么呢?

网友F:
当我们开发自己的驱动时, 可以在PUBLIC\COMMON\OAK下
复制相近的代码到我们自己的BSP下.然后修改平台相关部分的代码.
sysIntr是物理中断号,操作系统会把它映射为逻辑中断号.你如果修改了这个值,
可能会与系统其它的中断号起冲突.所以不好用了......
个人理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