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QLCE3.0创建一个数据文件?

楼主:
书上写:在PDA上,通过isqlw30工具建立一个数据文件****.sdf。

可我打开这个工具后,没办法创建,点连接数据库后,让选择数据文件,可以点创建按钮,但点了后,还是让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sd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操作方法不对吧。。。
不是让你 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sdf文件,而是选择一个目录保存SDF文件。
  或者用语句:
string str = "Data Source =C:\aaaa.sdf; Password =123";
SqlCeEngine engine = new SqlCeEngine(str );
engine.CreateDatabase();
engine.Dispose();

我的操作是:点开isqlw30.exe,然后点下面的连接数据库,然后点新建数据库,然后是三个输入框,第一个是选择地址,第二个是输入密码,第三个是选择类型。我点第一个选择地址后,弹出的界面是一个选择.sdf文件的界面啊。

正确的操作是怎么样呢?

网友A:
是你的操作方法不对吧。。。
不是让你 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sdf文件,而是选择一个目录保存SDF文件。
  或者用语句:
string str = "Data Source =C:\aaaa.sdf; Password =123";
SqlCeEngine engine = new SqlCeEngine(str );
engine.CreateDatabase();
engine.Dispose();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结贴了,是在那地方输入一个随便选择一个错的文件名,然后改成需要建立的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