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得到的结果却不对 ...

楼主(2010-03-05):
求助,为何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得到的结果却不对呢
代码如下: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QPart1,QPart2;
double dfMinus, dfFreq, dfTim;
int nReturn =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tmp);
dfFreq = (double)litmp.QuadPart;
nReturn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1 = litmp.QuadPart;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2=litmp.QuadPart;
dfMinus=(double)(QPart2-QPart1);
dfTim=dfMinus/dfFreq;
两个QueryPerformanceCounter之间几乎没做什么,可是得到的dfMinus却很大很大,为什么,难道2440的板子不支持
double
做什么

网友(2010-04-16):
我发现好多自己提问的最后都是自己解决

网友A(2010-03-06):
dfTim的值比较大是由QPart2与QPart1的差值造成的,建议Debug时看看它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