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HookZwCreateProcess@0 "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HookZwCreateProcess例程的实现放在了Process.c中,
形式如下:
VOID NTAPI HookZwCreateProcess()
       。。。。
HookZwCreateProcess例程的声明放在了Process.h中,
形式如下:
VOID NTAPI HookZwCreateProcess();

而真正的调用,放在了Main.c中,
形式如下:
NTSTATUS
DeviceControl(
                  IN PFILE_OBJECT FileObject,
                  IN BOOLEAN Wait,
                  IN PVOID InputBuffer,
                  IN ULONG InputBufferLength,
                  OUT PVOID OutputBuffer,
                  IN ULONG OutputBufferLength,
                  IN ULONG IoControlCode,
                  OUT P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
    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oStatus->Information = 0;

    switch( IoControlCode )
    {
    case CTL_CODE_LSR_HOOK_ZWCREATEPROCESS:
        {
            HookZwCreateProcess();
        }
        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 IoStatus->Status;
}

编译时,出现了: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HookZwCreateProcess@0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DeviceControl@36
错误提示,如何解决?
谢谢大侠

网友:
我已经这样做了,可还是出现那个错误提示

网友:
在Process.h中声明“VOID NTAPI HookZwCreateProcess();”时要明确给定函数参数,函数无参数也要加个Void。像下面这样声明应该没有问题了:“VOID NTAPI HookZwCreateProcess(void);”

网友:
Sources文件中没有写Process.c。

网友:
在Main.c中包含Process.h,并确定编译路径包含了Process.h所在的文件夹(如果Process.h不在Main.c同一个文件夹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