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实际结果和模拟结果不一样,汇编代码(已注释)

楼主:
ORG 00H
START:
        MOV R4,#00H             ;保存键码待判断是否松开键
        CLR P3.7                ;第一个右边的数码管打开
L1:
        MOV R3,#0F7H            ;扫描初值(P1.3 = 0)
        MOV R1,#00H             ;记录按键位置
L2:
        MOV A,R3
        MOV P1,A                ;将扫描值输出至P1
        MOV A,P1                ;读入P1值,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MOV R4,A                ;保存键值,待判断是否松开键
        SETB C                  ;设置C=1
        MOV R5,#04H             ;扫描高4位键的列P1.4~P1.7
L3:
        RLC A                   ;键值左移一位
        JNC KEY                 ;有键按下C=0,跳转到KEY
        INC R1                  ;没键按下,RI自增1
        DJNZ R5,L3              ;4列扫描是否完毕
        MOV A,R3                ;扫描值载入
        SETB C                  ;C=1
        RRC A                   ;扫描低4位,右移一位,下一行
        MOV R3,A                ;保存右移一位后下一行的键值
        JC L2                   ;C=1,程序跳至L2处执行
        JMP L1                  ;C=0,则4行已扫描完毕
KEY:
        ACALL DELAY             ;消抖
D1:
        MOV A,P1                ;再读入此时的键值
        XRL A,R4                ;如果现在的值得于之前按下的值一样就没松开键
        JZ D1                   ;A!=0表示按键以松开,往下执行
        MOV A,R1                ;把记录到的键值位载入A
        A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JMP L1                  ;返回重新开始
DISP:
        MOV DPTR,#TABLE         ;取得TABLE的内存地址
        MOVC A,@A+DPTR          ;取TABLE中的码
        MOV P0,A                ;输出
        RET                     ;返回
DELAY:                           ;消抖延时子程序
        MOV R7,#60
DLY1: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7,DLY1
        RET
TABLE:
        DB 0C0H, 0F9H, 0A4H, 0B0H
        DB 99H,  92H,  82H,  0F8H
        DB  80H,  90H,  88H,  83H
        DB  0C6H,  0A1H, 86H, 8EH
END                             ;程序结束

;P1.0~P1.3接行键盘
;P1.4~P1.7接列键盘
;P3数码管
;P0口对应数码管的ABCDEFG DP

假如我按下图中F键盘得到的键值就是11101110 = 0EEH
然后把这个值在代码中的红色的地方MOV A,P1改成MOV A,#0EEH 设置我按下的F键值
然后为什么自己模拟出来的时候结果查到的表值是3 而且这个表是跟按键位置一一对应的,我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上的时候按下F键盘,输出显示的也是表中的F
而自己模拟程序运行的时候怎么得出来的结构却是3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要模拟的话就需要把MOV A,P1改成 MOV A,#0EEH

D1:
        MOV A,P1
         MOV A,#0F7H             ;和修改这里,代表松开按键,这样才可以模拟
        XRL A,R4
希望高手们能详细的讲解一下这段程序的模拟运行顺序,为什么实际的结果跟模拟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没看懂怎么模拟的
感觉这程序不管那个键按下显示的都是小于3的数
好像只把R1作为取数索引有问题啊

把这一句MOV A,R1 ;把记录到的键值位载入A
改成这个试试
MOV A,4;
SUB A,R5;
MOV R5,A;
MOV A,4;
MUL A,R1;
ADD A,R5;
好久没写汇编了,不知对不对,不对的话楼主自己看看
就是索引为4*R1+(4-R1)不知对否

网友:
是4*R1+(4-R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模拟的
感觉这程序不管那个键按下显示的都是小于3的数
好像只把R1作为取数索引有问题啊

把这一句MOV A,R1 ;把记录到的键值位载入A
改成这个试试
MOV A,4;
SUB A,R5;
MOV R5,A;
MOV A,4;
MUL A,R1;
ADD A,R5;
好久没写汇编了,不知对不对,不对的话楼主自己看看
就是索引为4*R1+(4-R1)不知对否

为什么`这样写呢`其实`这段代码直接烧到单片机上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模拟程序的运行的时候`结果却不一样.

网友:
这样模拟好像没啥意义啊
MOV R3,#0F7H ;扫描初值(P1.3 = 0)
程序扫描是从P1.3 = 0开始的
所以不会马上得到
MOV A,#0EEH
前三行的扫描都被你忽略了吧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不好意思
重新看了下
运行正确就OK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