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串行端口SSP和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5-06):
同步串行端口SSP和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区别是什么?
同步串行端口SSP和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区别是什么?一般用哪一个?
收发器
通用

网友A:
SSP需要同步时钟CLK,USART不需要同步时钟,但需要双方规定好波特率。
用哪种就看cpu支持哪种,或者外部设备用哪种接口。SSP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