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一下,VS2005调试WINCE程序的大致流程(步骤)?
   我用真机(工控机,WinCE系统)来调试(不用模拟的),SDK用标准的WINCE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安装针对设备的SDK,否则无法调试

使用标准的SDK,可以编译,然后呢,只能手动复制到设备上运行.

如果我用真机(工控机)来调试(不用模拟的),SDK用标准的WINCE5.0,是不是选择设备时就选“WindowsCE 设备”这个选项,而不是选“CEPC:X86 Win32(WCE X86)"这个选项?

网友:
你必须安装你具体硬件设备的SDK
使用这个SDK编写出来的应用程序
才能够在你的设备上良好的运行

你设备的SDK安装完之后
你只选择这个就可以
不要选择标准的SDK或者其他设备的SDK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能从build好的系统中导出SDK吗,如果能的话,麻烦吗?

可以,很简单,不麻烦

网友:
SDK 同步工具 板子 USB

网友A:
必须安装针对设备的SDK,否则无法调试

使用标准的SDK,可以编译,然后呢,只能手动复制到设备上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安装针对设备的SDK,否则无法调试

使用标准的SDK,可以编译,然后呢,只能手动复制到设备上运行.

还有一个问题,能从build好的系统中导出SDK吗,如果能的话,麻烦吗?

网友:
没人能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