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人民币1000元上 求Wince小程序

楼主:
系统wince5.0,和一个仪表进行串口通信,对监控仪表进行实时监控,仪表最多有16路数据
要求:1、串口通讯,串口参数(串口号、波特率等)可以设置
      2、串口查询式通讯,通讯间隔可以设置
      2、实时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数量、颜色可设置),显示网格,曲线可以放大、缩小、左右移动
      3、历史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可以选择日期,把选择日期范围的数据,以历史曲线方式显示,有网格、曲线可以放大、缩小、左右移动
      4、每次监控的数据自动保存到文件,可供历史曲线读取。

电话:135三八二九五二六六  (请电话联系,最好是深圳地区)

网友:
少了  深圳 10K可以考虑!

网友:
1000元起价,太少了吧~~~

网友:
引用楼主 yaozha 的回复:
系统wince5.0,和一个仪表进行串口通信,对监控仪表进行实时监控,仪表最多有16路数据
要求:1、串口通讯,串口参数(串口号、波特率等)可以设置
2、串口查询式通讯,通讯间隔可以设置
2、实时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数量、颜色可设置),显示网格,曲线可以放大、缩小、左右移动
3、历史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可以选择日期,把选择日期范围的数据,以历史曲线方式显示,有网……

接了

网友:
太少了。

最少也得上10K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yaozha 的回复:
系统wince5.0,和一个仪表进行串口通信,对监控仪表进行实时监控,仪表最多有16路数据
要求:1、串口通讯,串口参数(串口号、波特率等)可以设置
2、串口查询式通讯,通讯间隔可以设置
2、实时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数量、颜色可设置),显示网格,曲线可以放大、缩小、左右移动
3、历史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可以选择日期,把选择日期……

厉害!

网友:
引用楼主 yaozha 的回复:
系统wince5.0,和一个仪表进行串口通信,对监控仪表进行实时监控,仪表最多有16路数据
要求:1、串口通讯,串口参数(串口号、波特率等)可以设置
2、串口查询式通讯,通讯间隔可以设置
2、实时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数量、颜色可设置),显示网格,曲线可以放大、缩小、左右移动
3、历史曲线,最多可以同时显示16条曲线,可以选择日期,把选择日期范围的数据,以历史曲线方式显示,有网……

深圳,上述都可以实现,待遇少了。

网友:
起步价低了,加点燃油附加费吧

网友:
太少了
高点 我可以来谈

网友:
一万以上才会做。

网友:
希望多发类似的帖子,给大家一个机会!

业余时间,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