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Frame带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06):
USB Frame带宽是什么意思?
RT
带宽

网友A:
USB将其有效的带宽分成各个不同的桢(frame),每桢通常是1ms时间长。每个设备每桢只能传送一个同步的传送包。在完成了系统的配置信息和连接之后,USB的host就会对不同的传送点和传送方式做一个统筹安排,用来适应整个的 USB的带宽。通常情况下,同步方式和中断方式的传送会占据整个带宽的90%,剩下的就安排给控制方式传送数据。

网友B:
请问下各位达人,下面表里的3000, 25%, 3 ,46 是咋的算出来的?
表4-2低速控制传送限制
协议开销(46字节)
数据净荷区 最大带宽(字节/Frame) Frame带宽/传送 最大传送数 剩余字节 有用数据(字节/Frame)
1 3000 25% 3 46 3
2 6000 26% 3 43 6
4 12000 27% 3 37 12
8 24000 29% 3 25 24
Max 187500 187

网友C:
有人懂么?

网友D: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爱顶的小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