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的sources文件中,环境变量和用#define 定义的宏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感觉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具有同样的功能
——————————————————
但是具体怎么工作的,实现方法不一样。
个人看法。

网友A:
一个是在脚本中定义的,一个是在代码中定义的。
环境变量有的是给构建工具用的,编译器并不一定用,而#define 定义的宏,一定是编译器用的。

网友:
http://www.sinosys.com.cn/News_Read.aspx?id=2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在脚本中定义的,一个是在代码中定义的。
环境变量有的是给构建工具用的,编译器并不一定用,而#define 定义的宏,一定是编译器用的。

#define 定义的宏,一定是编译器用的? #define 定义的宏,构建工具也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在脚本中定义的,一个是在代码中定义的。
环境变量有的是给构建工具用的,编译器并不一定用,而#define 定义的宏,一定是编译器用的。

#define 定义的宏,一定是编译器用的? #define 定义的宏,构建工具也用吧?

我觉得#define 是直接控制代码编译,而环境变量貌似作用很大,可以控制编译器,等是否编译某个驱动等等,总之作用在不同的地方了。

网友:
#define和sources里的CDEFINES中由-D指定的变量是等价的。用-D来指定的好处是它是全局有效的,不需要你在.h中定义然后在每个c/cpp中包含它。有时候同一个宏可能在不同的头文件定义了几次,复杂的包含关系会让你搞不清楚到底用的是哪个定义。在sources中指定的优先级最高,最明确,不会让你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