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bin烧到一半就停止了,也没有错误信息,急切就帮助!

楼主:
我买的tq2440的开发板,仿照这个自己做了一个开发板,现在用的bootload,镜像,都是tq2440提供的,用jlink烧uboot进st39vf1601,然后从nor启动,在nor界面烧steprdl.nb1,eboot,logo文件,本应从nand 启动后烧nk.bin就OK啦,我先使用命令u保护了分区,然后就烧nk.bin,出现如下信息:
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

Addr: 0x30000000 ; Size: 0x1A81B51
Read Bin Files StartAddr:0x80200000 ; Length: 0x1ADFDFC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adfdfc
-----------------------------------------------------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0x80200000  dwLength:0x1adfdfc
RAM image 0xa 0x81cdfdfb
也没有错误提示,等了10分多钟,只有一点点进度,就是烧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家给予建议了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上的问题最好问开发板厂家,
论坛里未必有人用过这块板子。

估计是烧写的地址搞错了.仔细看手册吧.

网友:
最好用eboot启动后用选项9格式化NK.bin分区再烧写nk.bin.

网友:
如何烧写?用什么工具。

网友:
详细看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里边会教你具体步骤,如果按照操作步骤执行还有问题就去问下厂家。

网友:
会不会FLASH有问题????

网友:
从目前的信息还看还没进行写FLASH的工作,应该是在接收USB数据或者是解压缩BIN文件的时候卡住了。

网友A:
开发板上的问题最好问开发板厂家,
论坛里未必有人用过这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