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问题

楼主:
  inp1=inp1<<9;
  outp1_6=!CY|outp1_6;
  inp1=inp1<<1;
  outp1_5=!CY|outp1_5;

inp1为0000 0000 0111 1111;运行第一行变成0111 1111 0000 0000
运行第二行时候 CY变成0,outp1_6为1

这时候运行第三行时候 CY变成1,outp1_5为啥也为1????
郁闷
大侠帮忙

我是在这CY用错了???

网友:
小兵大哥来帮忙

网友:
  inp1
  outp1_6

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把程序完整贴来啊,那些变量是什么作用,怎么定义的,要说清楚啊

网友:
还在,C51里面的>>和<<

与CY无关的

网友A:
也没说是哪里的CY,是51还是别的什么CY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是哪里的CY,是51还是别的什么CY也不知道

应该是51里的那个CY

这个变量他特别大写了

看它别的变量,连首字母都没有大写,而且取名没有多少的根据

网友:
outp1_6和outp1_5的初始值影响的。
你好好看看书上说的 ! 和|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