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串口移植的问题

楼主:
2440 5.0 串口移植到 6.0。
加载串口驱动后,启动出现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0).
然后系统就死了。
也就是这一段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中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 NULL, 0, &procInfo, sizeof(PROCESSOR_INFO), &dwBytesReturned))
    {
        m_s3c2440_pclk = DEFAULT_S3C2440A_PCLK;
        RETAILMSG(TRUE, (TEXT("WARNING: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failed to obtain processor frequency - using default value (%d).\r\n"), m_s3c2440_pclk));
    }
    else
    {
        m_s3c2440_pclk = procInfo.dwClockSpeed;
        RETAILMSG(TRUE, (TEXT("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d).\r\n"), m_s3c2440_pclk));
    }
问题是KernelIoControl 通过OALIoCtlProcessorInformation 这个函数获取信息。为什么 procInfo.dwClockSpeed 会是0?是获取失败么? 要怎么改?

网友:
没有碰到过,帮顶,增加曝光率,哈哈哈

斯蒂芬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呵呵 。。还在啊。。同祝。

网友A:
KernelIoControl会调用OEMIoControl, 你的OEMIoControl是怎么实现的?里面包含了读取外设时钟的代码吗?
我手头上的是没有实现的.

case 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
        if (!lpOutBuf) {
            SetLastError(ERROR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 FALSE;
        }

        if (sizeof(PROCESSOR_INFO) > nOutBufSize) {
            SetLastError(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return FALSE;
        } else {
            const WCHAR OEMProcCore[] = L"ARM";
            const WCHAR OEMProcName[] = L"ARM920";
            const WCHAR OEMProcVendor[] = L"SAMSUNG";
            PPROCESSOR_INFO pProcInfo = (PPROCESSOR_INFO)lpOutBuf;

            if (lpBytesReturned) *lpBytesReturned = sizeof(PROCESSOR_INFO);
            memset(pProcInfo, 0, *lpBytesReturned);

            pProcInfo->wVersion = 1;

            memcpy(pProcInfo->szProcessCore, OEMProcCore, (strlenW(OEMProcCore) + 1) * sizeof(WCHAR));
            memcpy(pProcInfo->szProcessorName, OEMProcName, (strlenW(OEMProcName) + 1) * sizeof(WCHAR));
            memcpy(pProcInfo->szVendor, OEMProcVendor, (strlenW(OEMProcVendor) + 1 ) * sizeof(WCHAR));

            pProcInfo->dwInstructionSet = 0;

            return TRUE;
        }

不过即使没有实现也不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啊,你看看是不是后面的函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rnelIoControl会调用OEMIoControl, 你的OEMIoControl是怎么实现的?里面包含了读取外设时钟的代码吗?
我手头上的是没有实现的.
C/C++ codecase 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if (!lpOutBuf) {
            SetLastError(ERROR_INVALID_PARAMETER);return FALSE;
        }if (sizeof(PROCESSOR_INFO)> nOutBufSize) {
            SetLastError(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return FALSE;
        }else {const WCHAR OEMProcCore[]= L"ARM";const WCHAR OEMProcName[]= L"ARM920";const WCHAR OEMProcVendor[]= L"SAMSUNG";
            PPROCESSOR_INFO pProcInfo= (PPROCESSOR_INFO)lpOutBuf;if (lpBytesReturned)*lpBytesReturned=sizeof(PROCESSOR_INFO);
            memset(pProcInfo,0,*lpBytesReturned);

            pProcInfo->wVersion=1;

            memcpy(pProcInfo->szProcessCore, OEMProcCore, (strlenW(OEMProcCore)+1)*sizeof(WCHAR));
            memcpy(pProcInfo->szProcessorName, OEMProcName, (strlenW(OEMProcName)+1)*sizeof(WCHAR));
            memcpy(pProcInfo->szVendor, OEMProcVendor, (strlenW(OEMProcVendor)+1 )*sizeof(WCHAR));

            pProcInfo->dwInstructionSet=0;return TRUE;
        }

不过即使没有实现也不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啊,你看看是不是后面的函数有什么问题.

我的意見和ls這位牛人的意見是類似的。
不過我感覺你那個地方返回0有點問題。。。clockspeed是0.。。很奇怪了。。應該會有點值才對。
可能我對這個clockspeed的理解有錯誤

网友:
帮顶,应该是相关的OEM函数没有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也改过,还是一样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也改过,还是一样挂。

那要一步步追下去了。。。太晚了。明天再看。。圣诞快乐。

网友:
地址映射好像没有出错

网友:
过了一个星期,今天又拿出来调了下
BOOL   CReg2440Uart::Init()
{
    if (m_pReg) { // Set Value to default.
        Write_ULCON(0);
        Write_UCON(0);
        Write_UFCON(0);
        Write_UMCON(0);
        return TRUE;
    }
即到这里首次写寄存器 就死了。。
m_pReg 是在 MapHardware()函数里面实现虚地址映射的

    if (TranslateBusAddr(m_hParent,(INTERFACE_TYPE)dwi.dwInterfaceType,dwi.dwBusNumber, ioPhysicalBase,&inIoSpace,&ioPhysicalBase)) {
        // Map it if it is Memeory Mapped IO.
        m_pRegVirtualAddr = MmMapIoSpace(ioPhysicalBase, dwi.memWindows[0].dwLen,FALSE);
                RETAILMSG(1, (TEXT("dwi.memWindows[0].dwBase TranslateBusAddr successfully.m_pRegVirtualAddr: %X !\n"), m_pRegVirtualAddr));
    }

.
dwi.memWindows[0].dwBase 打印出来 为50000000 即UART 控制寄存器的首地址。
m_pRegVirtualAddr 为D0500000,也是m_pReg的值,感觉是不是这里 地址映射出错了???

网友:
沉得好快哦,顶下。

网友:
晕哦, 还没人。

网友:
收藏下, 明天再看。

网友:
我也收藏下,有空自己研究与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