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在vxworks里加入telnet,它能做什么?

楼主(2009-09-17):
在vxworks里加入telnet,它能做什么?
能调试吗?
如果我没有源代码,能用telnet调试吗? tornador呢,能行吗?
做什么

网友A:
telnet一般都是与用户交互的CLI接口。但是你可以在程序中将telnet的输入作为vxWorks的命令执行,然后输出结果。

网友B:
是不是使用target shell必须有符号表?

网友C:
不能用telnet调试,要调试需要用tornador。

网友D:
telnet 相当于SHELL

网友E:
楼上的兄弟说的不错。
想使用TELNET调试必须得设备做了适配才行。

网友F:
一般还是用串口调试比较好,每次建立连接要耗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