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ping不ping得通先?

你一定要把模拟器的ip ping通了才行啊!否则模拟器根本就没弄好!

网友:
没用过vs2005 + wince5.0模拟器,都是vs2005 + wince6.0模拟器,好象都是用的什么dma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g不ping得通先?

你一定要把模拟器的ip ping通了才行啊!否则模拟器根本就没弄好!

先的这样呀

网友:
有没有错误代码啊,按照错误代码超找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