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福E6000仿真器使用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2-03):
求助!伟福E6000仿真器使用时出现的问题
wave6000编译时提示“未安装编译器或编译器路径指定错误”
谁知道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仿真器
安装
编译器

网友A:
没有用过伟福E6000,是不是需要事先配置路径之类的?

网友B:
还有,最好程序路径里面不要出现中文

网友C:
直接问伟福,他们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好像是有个.bin文件,要复制进去,是个编译文件,你可以找找看,几年前用过这个

网友E(2009-03-12):
先安装仿真器驱动,再安装WAVE6000集成调试软件,设置一下仿真器的CPU,仿真头,波特率等参数就好用了

网友F:
设置一下编译软件的路径。

网友G:
c8051f330 9元/片
c8051f330st 125元/套
原装EC3 390元/套(配套下载线+光盘+运费)
c8051f单片机仿真器 90元/套(配套下载线+光盘+运费)
c8051f120 55元/片
c8051f330st 125元/套
c8051f122 95元/片
c8051f320 16元/片
相关产品图片请点击我们的淘宝或拍拍,更多特价产品等着您!!
电话:029-88239932 传真:029-62891066 QQ:304382685 e-mail:mite@vip.qq.com
淘宝:http://shop57128736.taobao.com/
拍拍:http://shop.paipai.com/304382685
技术支持网址:www.c8051f.com

网友H:
WAVE里面没有自带的C编译器,如果要写C的话,就要用别人的编译器,一般用KEIL的吧
你可以把KEIL里面那个C51复制到WAVE目录下面,也可以不用,只要把编译器的路径指向它就可以了,
还有,用WAVE的时候,最好你的项目路径里不要出现中文

网友I:
我用的软件是MEDWIN,在这个软件的“设置--设置编译工具”中如下设置:
C编译器:C:\Keil\C51\BIN\c51.exe
汇编器:C:\Keil\C51\BIN\A51.EXE
连接器:C:\Keil\C51\BIN\BL51.EXE
INC路径:C:\Keil\C51\INC
LIB路径:C:\Keil\C51\LIB
设置这些的前提是:C根目录下有KEIL文件。

网友J:
WAVE的软件只是针对他的仿真器的,不提供软件的编译工作,所以你要指定你的编译器路径,一般情况下用的是Keil的C51编译器,所以你事先必须装好Keil,然后再WAVE的软件里把编译器的路径指定到Keil的C51目录下就可以了;
如9楼所说~~~

网友K:
也可上www.c8051f.com专业敏飞为您解答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