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plab ide 下mcc编译怎么不能声明int型变量啊?

楼主:
早明变量就报错,这是怎么回事?
原代码:
#include
void main(void){
    TRISC = 0b00000000;
    PORTC = 0b00000000;
    PORTCbits.RC1 = 1;
    PORTCbits.RC3 = 1;
    unsigned int i=0;   //这里是第7行.
    int a[8] = {1,2,4,8,16,32,64,128};
    while(1){
        PORTC = a&a[7-i];
        i=++i%8;
    }
}

出错提示: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ICC4520\lesson2.3\8LED.mcp' start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Sat Oct 24 20:31:58 2009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D:\MCC18\bin\mcc18.exe" -p=18F4520 /i"D:\MCC18\h" "8LED.c" -fo="8LED.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02 (demo)
Copyright 1999-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demo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32
E:\PICC4520\lesson2.3\8LED.c:7:Error: syntax error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ICC4520\lesson2.3\8LED.mcp' fail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Sat Oct 24 20:31:59 2009
----------------------------------------------------------------------
BUILD FAILED

网友A:
把变量定义放到函数所有语句的最前面,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i=0;
    int a[8] = {1,2,4,8,16,32,64,128};

    TRISC = 0b00000000;
    PORTC = 0b00000000;
    PORTCbits.RC1 = 1;
    PORTCbits.RC3 = 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变量定义放到函数所有语句的最前面,
void main(void){
? ? unsigned int i=0;?
? ? int a[8] = {1,2,4,8,16,32,64,128};

? ? TRISC = 0b00000000;
? ? PORTC = 0b00000000;
? ? PORTCbits.RC1 = 1;
? ? PORTCbits.RC3 = 1;

? ? 。。。。

非常感谢,我在这等了一天了,过一会儿又刷新一次这个页面!实在是太感谢了!
还想问一下,写一般的C/C++没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要求一定要写在最顶上呢?

网友B:
还想问一下,写一般的C/C++没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要求一定要写在最顶上呢?

谁说C没有?

CPP才不规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一下,写一般的C/C++没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要求一定要写在最顶上呢?

谁说C没有?

CPP才不规定这个

哦,我一般是用dev-c++写c.虽然文件后缀是.c但还是可以随便在哪里声明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