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5-20):
关于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的一个小问题
我自己用51单片机设计了一个扫描器的报警模块,扫描器(RS232接口)是通过MAX232连在51上的。因为MAX232有两组数据通道,现在我想在MAX232上再连个串口,通过串口线在PC的超级终端里显示条码。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直接从MAX232的TTL输出(就是接在51上的这个引脚)连在另外一组数据通道的TTL输入端,然后在232输出这边接个串口,连到PC上。这样的做法可行吗?有没有人实践成功过的?我想确认下,还是要加什么外围电路之类的,麻烦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扫描器
数据
接口
通道

网友A:
只要保持协议,频率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我是直接连上去的,就等于先输出又让数据返回到输入那个状态,这样的情况频率应该不会变吧

网友C:
这样的情况频率应该不会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