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LM334提供1mA电流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我照资料上做的怎么不能提供恒流呢,电流还是随电阻变化,二极管一定要用IN457吗??
这是我的电路,Vin是5V,R1=133欧,R2=1330欧,我把R1=68欧,R2=680欧也不能提供1mA恒流

网友:
它的电流本来就是通过电阻来设置的.

最简单的电路,就只有R1,你的R2可能是为了改善温度系数(不过我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其它功能).

LM334是有温度系数的,因为它还可以用做温度传感器.

网友:
我是想Iset做成1mA,不管Iset接到什么电阻或回路上,要不怎么实现恒流呢???

网友:
你给出的电路是典型的0温漂电路啊.如果R2=1330 R1=133,就是1mA的电路. 如果不行或许是器件有问题.

或者是你接错了脚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问楼主,你做成1ma的恒流电路了吗?我也想做一个,遇到的问题基本和你差不多,我也发现如果电压变化,就不恒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你做成1ma的恒流电路了吗?我也想做一个,遇到的问题基本和你差不多,我也发现如果电压变化,就 ...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Iset接不同的电阻,Iset的值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