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加载时间

楼主(2010-07-01):
WINCE驱动加载时间
各位好;看到有些产品上bootloader 会输出某某驱动加载需要的时间,如:intilize uart1 driver time is 20ms
请问一下,这个时间是如何计算的啊? 还有我把一个*。reg 文件保存在FLASH中,要在wince 启动的过程中读取这个reg中的内容,请问如何做 谢谢大家
FLASH
wince
产品
计算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等到文件系统OK,就可以去读
关于时间的问题,最好是去看代码.没有代码的话,怎么知道所谓的初始化是什么?

网友:
谢谢91program 的回答,拿比较常用的串口驱动为例的话,如何计算串口驱动加载完的时间啊

网友B:
你这个REG文件要读的话可以在那个自己改代码,好像要等系统文件起来后,才能读RGE,你再把REG写入系统注册表。gettickcount这个可以得到时间。

网友C:
楼上的朋友 我再什么地方修改代码啊

网友D:
串口驱动加载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就是初始化几个寄存器,如果非要计算就是十几个时钟周期。
还是仔细看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