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测试插入记录时,sql moblie 只接受一条记录,

楼主:
  SqlCeCommand cmmInsert = new SqlCeCommand("select * from tablesign",cn);
                SqlCeResultSet rs = cmmInsert.ExecuteResultSet(ResultSetOptions.Updatable|ResultSetOptions.Scrollable);
                SqlCeUpdatableRecord recSign = rs.CreateRecord();

                recSign.SetSqlString(0, iSgPntCode);
                recSign.SetSqlString(1, iOrignName);
                recSign.SetDouble(2, iLongitude);
                recSign.SetDouble(3, iLatitude);

                recSign.SetDouble(4, iHeight);
                rs.Insert(recSign);//每次插入第二条记录就提示“内部错误: SQL Mobile 向主机操作系统提出了一个不受支持的请求。”
使用insert into tablesign()values()出现一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vs.net2005+ sqlce3.0

本人的分少,解决了全部给了

网友:
我还没拿到机子测试,在仿真状态,数据只能在内存里,退出下次一条记录都没了

网友:
SQL mobile 有不少问题,可以尝试其他方法。

网友:
关注做数据库的

网友:
LZ,您作的实验,Wince系统也是您自己做的吗?
如果是的,您能否把有关sql mobile 数据库加载部分的方法发我邮箱:zkq_1@163.com
我这一直不行,运行程序提示,数据库联接失败。
谢谢!

网友:
private static string strcnn =" Data Source='\\Storage Card\\yourself.sdf';";
private SqlCeConnection cn = new SqlCeConnection(strcnn);
cn.open;

网友A:
是WinCE4.2的版本吗? SQL2.1?? SQLCE的内核比较小,当然功能也不是很强大,
使用起来没有SQL Server舒服,会受到很大限制的,比如说同一个数据库文件不
能被同时操作。

网友:
拼成SQL语,每条insert语句后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WinCE4.2的版本吗? SQL2.1?? SQLCE的内核比较小,当然功能也不是很强大,
使用起来没有SQL Server舒服,会受到很大限制的,比如说同一个数据库文件不
能被同时操作。

SQLCE2.0之前的是只支持一个连接,况且不支持桌面应用。
 3.0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