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start.S 搬运代码部看不懂

楼主(2010-04-01):
uboot start.S 搬运代码部看不懂
在start.s中,
copy_loop:
ldmia r0!, {r3-r10}
stmia r1!, {r3-r10}
cmp r0, r2
ble copy_loop
这里搬运过程,是以8个寄存器为单位的,(也就是8*4字节一次),
我看不懂的是,如果_START代码量不是以8*4字节整数倍的.会不会发生越界搬运呢???
搬运
寄存器

网友A:
具体可能是 FIFO可容纳32字节?正好32位就都拿来转了? 感觉这么说服力不够
如果多转了一点怎么办呢?多的那些一般是不会执行的,到代码应该终止的那个位置会有个跳转,后面多几个字节也无所谓。
直接用8个寄存器来转能快不少应该
哈,在这里也发了。
最后我还是认为,主要是充分利用8个寄存器,多复制的几个字节也不碍事

网友B:
单从这段代码来看,会发生越界。
实际代码中,可能前面已经做过某种判断了,来保证这段代码不会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