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w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0-05-27):
dnw突然不能用了
问题:
(1)这个dnw据说是新版的,烧写的时候电脑蓝屏了,然后这个dnw就不能用了
(2)没有ini文件。很多人都说把ini删除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没有。
(3)我的这个exe,copy发给别人是可以用的,只是在我的电脑上面不能用了。
大家帮帮忙,我觉得这个比原来带ini的那个好用。
电脑蓝屏
电脑

网友A:
删除C盘里面的dnw.ini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的是USB下载还是串口下载,如果是USB下载的话,可能是你系统中目标板的USB驱动出了问题,而不是DNW出问题.

网友C:
正常的啊,有的时候重新启动下就好了,
我这边机器上表现为:不能卸载usb驱动,一卸载怎么也装不上,就需要重新安装系统,上次被这个搞怕了,嘿嘿
感觉tmd被这个破东西给qj了,靠,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是根本打不开这个软件了~~~~点击打开就会报错~!

网友F:
感觉应该是驱动问题了,建议卸掉驱动再试试看。如果不行建议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