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完全把下边的任务栏隐藏起来,我的做法怎么还有点边沿存在?为什么?

楼主:
Wince下完全把下边的任务栏隐藏起来,我的做法怎么还有点边沿存在?为什么?

网友A:
不启动EXPLORE。EXE对MFC没有影响。 我一直是这么用的。

或者程序启动执行下面代码也可以达到目的。
int i;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LONG   lOldWindowStyle;
        RECT   rectOldTaskBarRect;
        HWND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 hOldhTaskBar == NULL)
        {
                ++i;
                if(i>4)
                {
                        break;
                }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1000);
        }
        ::GetWindowRect(hOldhTaskBar,&rectOldTaskBarRect);
        ::SetWindowPos(hOldhTaskBar,HWND_BOTTOM,0,0,0,0,SWP_HIDEWINDOW|SWP_NOACTIVATE|SWP_NOMOVE|SWP_NOSIZE);
        lOldWindowStyle = GetWindowLong(hOldhTaskBar,GWL_STYLE);
        ::SetWindowLong(hOldhTaskBar,GWL_STYLE,lOldWindowStyle|WS_DISABLED);

网友: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2008--10--20  XQH  把任务栏隐藏掉!!!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Clock]
                "Clock"=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hell\AutoHide]

        "Default"=dword:1   ;;;;//2008--10--20  XQH  这样是可以的!!!

                "AutoHid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hell\OnTop]
                "OnTop"=dword:0

网友:
这样整就搞得用户还可以把时间设置,软键盘,桌面调出来。

我贴过去的UI也不能全屏,下边总有任务栏的一部分存在,好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一定要启动explore.exe吗?
2、你的程序一定要在菜单栏吗?

不启动explore.exe或者应用程序没有菜单栏就可以了

不启动EXPLORE。EXE别人说对MFC有影响。

网友:
隐藏“开始”栏
  HWND   lpClassName;
  lpClassName   =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
  ::ShowWindow(lpClassName,   SW_HIDE);

  只隐藏Taskbar还不行,你得把work   area   设为整个屏幕:
  int   screenx=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int   screeny=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CRect   rcWorkArea;
  rcWorkArea.left   =   0;
  rcWorkArea.right   =   screenx;
  rcWorkArea.top   =   0;
  rcWorkArea.bottom   =   screeny;
  ::SystemParametersInfo(   SPI_SETWORKAREA,   0,   &rcWorkArea,   SPIF_SENDCHANGE   );
//====================

这个有点用啊!

网友:
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AP在系统加载的时候随带一起启动,子界面的UI会把父界面的UI盖住一部分。但如果AP不随系统一起启动,进系统再通过手动去启动AP就不会出现子界面的UI会把父界面的UI盖住一部分的情况。

UI在编程的时候,位置是留好的,子界面不会盖住父界面。子界面紧靠着父界面,但没盖住。我怀疑就是那个任务栏的影响,但我隐藏任务栏又不能把他全部隐藏,他还留有一部分出来,所以用户可以点出时间设置,软键盘,桌面。

不知道要怎么弄,修改PUBLIC代码?太难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启动EXPLORE。EXE对MFC没有影响。 我一直是这么用的。

或者程序启动执行下面代码也可以达到目的。
int i;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LONG  lOldWindowStyle;
RECT  rectOldTaskBarRect;
HWND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 hOldhTaskBar == NULL)
{
++i;
if(i>4)
{
break;
}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

可以试一下

网友:
试了LS的方法,还是不行啊。奇怪的是,第1次要校正触摸屏的时候,AP加载起来的UI可以显示正常,断电重启就不行了(这次没有进行触摸屏校正)

网友:
觉得奇怪触摸屏校不校准跟UI的显示有什么关系?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FindWindows 查找任务栏的 Handle 然后在ShowWindow 隐藏可以彻底隐藏

几个人的方法也是这样的,但没什么用!

网友:
我现在在LAUNCH50=“EXPLORE。EXE”之前运行自己的AP,还是有问题。UI还是会盖住,想不明白。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这两个注册表项有什么区别?看不懂,加个减号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1、你一定要启动explore.exe吗?
2、你的程序一定要在菜单栏吗?

不启动explore.exe或者应用程序没有菜单栏就可以了

网友:
HWND hwnd =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
         if(::IsWindow(hwnd))
                 ::ShowWindow(hwnd, SW_HID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你一定要启动explore.exe吗?
2、你的程序一定要在菜单栏吗?

不启动explore.exe或者应用程序没有菜单栏就可以了

不启动EXPLORE。EXE别人说对MFC有影响。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先启动explore.exe再启动其它程序的话刚开始会有个短暂的explore.exe画面,不方便。

网友C:
FindWindows 查找任务栏的 Handle 然后在ShowWindow 隐藏可以彻底隐藏

网友:
你试试在PB里自已建一个工程,让其一开机就运行你自已的UI而不是运行explore.exe,在这种情况下是能彻底隐藏的,如果你先运行了explore.exe后再去打开你的UI这时下面会有一点不能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