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采集频率

楼主:
用51的普通IO,采集5KHz到8KHz的可变频率,需要用几个定时器?我用一个定时器做,可采回来的频率跟示波器显示的频率相差一个数量级,急需帮助!请大侠出来指点。

网友:
意思是:采集的信号是个脉冲波,频率不固定,但是频率在5KHz到8KHz这个范围内的任一个值,我要知道某一段时间的频率,比如说,每秒钟内的平均频率,下一秒再采,再算频率

网友:
一个设置成16位的定时器已经足够,只有不超过1M采集应该没有问题,你的数据处理是正确的吗?

网友:
定时+计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一个定时器,用来计时,外部中断2,捕捉输入脉冲。

//全局变量,宏
#define TC 0x********  //能够将定时器配置为1S的常数
int32 fq; //频率,单位HZ
int32 pls; //实时脉冲个数

/*********************************
*实时监控引脚的脉冲频率
*细腻度由TC决定(多长时间频率才可能变化一次)
*
**********************************/
int main()
{
     fq=0;
     InitTimer(TC);//配置定时器,1秒定时
      EnableTimerInterrupt();
     EnableExtInterrupt();
     while(1)
     {
          deylay();
          printf("当前频率:%dhz\n",fq);
     }
}

//定时中断服务
void TimerPro()
{
    ...
    fq=pls;
    pls=0;
    ...
}

//外中断(脉冲监控)处理
void ExtIntPro()
{
    ...
    pls++;
    ...
}

网友:
表述的有点儿简单,详细点儿说说采集“可变频率”的原理。以前用过采集固定频率,没用过可变的。